adc12 测分压之后的电压

楼主(2014-04-04):
为什么不能检测这两端的电压呢             我用的是msp430f543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可以直接检测南孚电池(电压正确)          一份压在检测就不行   为什么呢

网友A:
不行是什么意思?不准?多大的电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行是什么意思?不准?多大的电阻?

用的是电位器 104的    不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行是什么意思?不准?多大的电阻?

可以了  原来用的电位器104的   现在试了一下电阻  用两个100欧的电阻可以了

网友B:
msp430的AD输入阻抗不高,一般只有几十K。你用100K的电位器分压,测出来肯定不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sp430的AD输入阻抗不高,一般只有几十K。你用100K的电位器分压,测出来肯定不准。 ...

我用的是两个100欧的    为什么他总是在跳  不是一个确定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