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关于DSP实现数字相敏检波技术(新手没有积分,真心求教可加QQ)

楼主(2014-04-04):
看了很长时间DSP 一到自己写程序还是不会写。 大体就是: 外界一个有噪声的正弦波输入进来,DSP进行离散采样,用查表法分别与同频的 正弦与余弦乘累加,分别求出实部与虚部。  求大神 指点,我该怎么处理,没有头绪. QQ1023080707 (真心求教)

网友A:
用的是哪个系列啊   ADC采集实现了没有
先把这个实现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是哪个系列啊   ADC采集实现了没有
先把这个实现了吧

用的 是DSP 2812   AD采样  有采样例子。这个正在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的 是DSP 2812   AD采样  有采样例子。这个正在看

先实现采集   然后用Graph打出来看看采集到的数据

网友B:
先要弄懂数字相敏检波算法,建议下载文档:PCM系统中数字相敏检波器的设计与仿真.pdf和基于FPGA的数字相敏检波算法看看。
大概看了一下,应该比较简单,你所说的那个乘累加实际上是求相关运算,将参考信号sin(Wc*t)和cos(Wc*t)构成一个复数信号s(t)=cos(Wc*t)+jsin(Wc*t)和被检测信号x(t)求相关运算。

网友C(2015-04-06):
引用 网友B:
先要弄懂数字相敏检波算法,建议下载文档:PCM系统中数字相敏检波器的设计与仿真.pdf和基于FPGA的数字相敏 ...

下载都要钱啊  能有免费的下载地址吗?

网友D:
去学校的图书馆下或者当地的省图书馆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