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能把板子上的通孔里的铜弄掉?

楼主(2014-04-04):
用两插针接220V的电压,为了安全中间设有一定的距离并且不应该有通孔,画板子的时候脑子抽抽了,直接拖了库里的排针出来用现在两针中间有通孔会影响安全,怎么把它去掉或者盖掉?多弄点松香应该有点用不过太容易融化了

网友A:
用跟孔径同样大小的钻咀通掉!

网友B:
贴个图来看看,
很好奇 你间距设置的多少啊?
没必要这么搞吧

网友C:
用电钻被,如果确实有需要的话。4层板及以上你还是重画吧,就算钻掉,也难免不碰到中间层。

网友D:
多层板需要谨慎,电钻、螺丝刀都可以搞定么。不过搞完先用万用表打一下再上电,容易出现短路现象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