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CCS3.3程序编译报错,

楼主(2014-04-04):
刚刚初学,如下错误是什么意思,请指点,谢谢

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".econst"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
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".reset"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
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".text"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
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"codestart"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
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"ramfuncs"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
error: run placement fails for object ".stack", size 0x400 (page 1).  Available

网友A:
cmd有问题   段的分配确认一下
最基本的段没有分配
至少堆栈是要有的

网友B:
CMD文件没有配置好,建议楼主学些一下CMD的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