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
请高手朋友们分析下这个图中U2和U4构成的振荡器的频率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4-04-05):
依稀记得好像是1/(2π*R2*C4),风险自担,如果错了,本人概不负责.哈哈

网友B:
具体公式牵扯到指数,小麻烦
不过假设翻转电压是VDD/2时,f0=0.455/R2C4

楼主:
可以分析一下其振荡过程吗?特别是其起振的过程,谢谢

网友B:
首先,图中的6脚和8脚是反向关系,一个高电瓶,另个肯定低电瓶。
任意假设一个状态,6脚为低,8脚为高,那么电容以时间常数Tao=680k*12pF放电,那么图中4.5脚电压指数律下降,当降到U4的转折电平时,6脚为高,8为低,而电容上电压向下跳变,然后以相同的时间常数充电,4.5脚电压指数律上升,到达转折点重复以上过程。

楼主:
请问这个振荡频率是怎么计算的呢?谢谢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问这个振荡频率是怎么计算的呢?谢谢!

6楼xukun977不是已经详细给出了计算方法么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问这个振荡频率是怎么计算的呢?谢谢!

顺便说一句:这样的计算误差相当大,但没有更准确的方法。

网友B:
这个计算是电路分析基础的范畴。
考虑到对称性,计算1个,从1.5VDD到0.5VDD,稳态是0,则根据耗时公式(elapsed time)T=RC*ln3。
则频率f0=1/2* ln3*R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