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语句单步时间

楼主(2014-04-04):
学习DSP编程,拿2407练手。突然发现,在CCS3.3下,用c语言写一句赋值语句,如A=0;单步执行这一条语句 怎么需要消耗几十个时钟周期?正常情况下不是一个机器时钟吗?

网友A:
你是用CCS下的clock测到用了几十个时钟周期吗?
应该是一个机器周期就OK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用CCS下的clock测到用了几十个时钟周期吗?
应该是一个机器周期就OK啦

我是用EVA模块的定时器 计数器看的。
初始化的时候设置CLKIN=10M Hz,进行4倍频获得CLKOUT=40M Hz,然后定时器输入用CLKOUT。

之所以弄这么麻烦,是因为 CCS3.3 里 看CPU时钟的选项是灰的,选不了

网友B:
网上有好多关于这类的话题的,搜下:CCS中如何看程序运行的时钟周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