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。spi从机问题。谢谢

楼主(2014-04-04):
请教下,c8051f500做spi从机时,在主机不来交换从机spidata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时,来怎么清空从机spidata里面以前的数据啊?有人这么用过吗?

网友A:
一般来说这个寄存器是硬件映射到两个独立寄存器的——TX缓冲和RX缓冲,你读的时候读到的是RX缓冲,这个你改不了,只能等主机发来下一个数据,才会有变化;写的时候是写到TX缓冲里的,至于楼主想怎么个“清空”法,我们实在理解不了,请楼主根据上面的解释自己研究一下。

网友B:
SPI有发送和接收缓冲区DATA,楼主要清空那一个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来说这个寄存器是硬件映射到两个独立寄存器的——TX缓冲和RX缓冲,你读的时候读到的是RX缓冲,这个你改 ...

是这么个意思,我用f500采集了一个adc值做spi从机,向主机传输数据,但是主机可能在这次来交换数据之后,可能会等上一段时间再来交换数据,而我的从机的数据在需要不停的刷新TX的缓冲数据,来保证下次主机需要交换的数据是实时的数据,而不是以前的数据。目前就是主机没有来交换数据的话,我的f500的TX的缓冲里面没有刷新数据,在下一次主机来交换数据时,有前面的数据出来一次,从机不是实时的数据在刷新。所以想问下,怎么来不停的刷新从机的TX的缓冲器,就算在主机不来交换数据的时候,从机的TX的缓冲器是在刷新数据的。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PI有发送和接收缓冲区DATA,楼主要清空那一个呢?

是想清空发送的缓冲区,相当于是从机的数据,主机不来交换的话,我就清空TX的缓冲区,在重新填写新的数据进TX的缓冲区;一旦主机来交换数据的话,以此保证我的数据是实时的新数据。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?所想问问F500的spi能不能这样用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想清空发送的缓冲区,相当于是从机的数据,主机不来交换的话,我就清空TX的缓冲区,在重新填写新的数据 ...

主机模式下,写入数据到SPI0DAT后,会自动启动发送。所以要更新只要发送完再不断的写数据进去就可以了.

网友C:
从机不断的采集数据就可以了,主机访问时把最新的数据传给主机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从机不断的采集数据就可以了,主机访问时把最新的数据传给主机就可以了

我现在做的就是从机不断的采集数据,还是有一次数据输出是前面的。我在看看是不是我设置的不对。所以想问下这个型号的spi缓冲器怎么清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