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关于IO口驱动8550三极管,这个问题比较特殊,望各老鸟们帮忙

楼主(2014-04-04):
找过也看过很多IO口驱动三极管的例子和问题,但还是解决不了.
要实现的是驱动光立方的一层,一层有52个LED,限流电阻都是100欧,
共阳,1个LED亮的话需要15mA,要正常亮的话就是要8550供0.78A,8550应该没问题.
这里先插入一个问题,我的USB充电器是5V1A,但是经过单片机学习版后电源就成了4.3V左右,
不大清楚为什么,下面就是USB电源的电路图.

8550的放大倍数大概是160(这个我就不大清楚,就按160算了),
算好的基极电阻通过串联到IO口(P2口),

其实亮的话都可以亮,只不过亮度好像不大够,再者我是每层扫描点亮才能使整个光立方亮.
这里就是问题了,就是在一个周期内,亮的时间就只有1/8,有效电流电压也相应降低了,
所以整个光立方就不够亮了,在暗的地方看还好,但是拿到室外看只能看见微亮.
这个问题真的困扰我很久了,望各位老鸟们帮帮忙,感激不尽的

网友A:
1. USB充电器,通过二极管提供0.78A的电流,二极管的压降0.7V,
2. 电源上拉端用8550驱动LED,那么LED的负端直接接CPU,没有用驱动么?总之,CPU无法直接控制0.78A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USB充电器,通过二极管提供0.78A的电流,二极管的压降0.7V,
2. 电源上拉端用8550驱动LED,那么LED的负端直 ...

有的,hc573锁存器

网友B:
自己做一个试试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己做一个试试看.

这个我就在做的...
自己DIY一个送女友也不错的哈!

网友C:
LED压降算2V,573算0.3V,那导通时8550 CE之间就有4.3-2-0.3=2V,CE功耗2V X 0.78A = 1.56W,超了吧。//<额,你用了100Ω电阻做限流,图纸上没出来你指的100Ω算是层限流还是每个LED都有限流,只能乱说了。
再者,三极管在接近极限时放大倍数很低的。假设是50,B极电流0.78A/50=0.015A,15mA,太大了吧。
要想亮度够,EB电压在饱和时算0.3V,IO对地0.3V,基极电阻大约是(4.3-0.6)V / 15mA = 240Ω,因为是1/8亮,所以可以用240Ω/8 = 30欧姆,则瞬间的电流就是3.7V / 30Ω = 0.123A,太大了。
综述,建议用两路驱动,用达林顿结构驱动,基极电阻100欧姆。

楼主:
573怎么又0.3V呢?这个不大懂,LED压降是3V,是每个LED都有限流电阻的.
CE工号是1V x 0.78A =0.78W .
因为刚新手上路的,理论太多实践有点小,不大知道三极管接近极限时放大倍数低,这个要好好记住的了...
现在发现单片机承受15mA的确比较大,并且每个口都要承受的.
不怎么接触过达林顿结构的,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?我尽量试试看的.
谢谢你的回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