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
关于IO口驱动8550三极管,这个问题比较特殊,望各老鸟们帮忙

楼主:
找过也看过很多IO口驱动三极管的例子和问题,但还是解决不了.
要实现的是驱动光立方的一层,一层有52个LED,限流电阻都是100欧,
共阳,1个LED亮的话需要15mA,要正常亮的话就是要8550供0.78A,8550应该没问题.
这里先插入一个问题,我的USB充电器是5V1A,但是经过单片机学习版后电源就成了4.3V左右,
不大清楚为什么,下面就是USB电源的电路图.

8550的放大倍数大概是160(这个我就不大清楚,就按160算了),
算好的基极电阻通过串联到IO口(P2口),

其实亮的话都可以亮,只不过亮度好像不大够,再者我是每层扫描点亮才能使整个光立方亮.
这里就是问题了,就是在一个周期内,亮的时间就只有1/8,有效电流电压也相应降低了,
所以整个光立方就不够亮了,在暗的地方看还好,但是拿到室外看只能看见微亮.
这个问题真的困扰我很久了,望各位老鸟们帮帮忙,感激不尽的

网友A(2014-04-05):
我咋觉得你的那个放大电路有问题,怪怪的

网友B:
现在有不少年轻网友,似乎很不善于将自己的问题叙述清楚。
楼主的问题,反覆看了几遍,好像是说LED不够亮。
须知LED占空比仅1/8,发光时电流15mA,平均电流则不到2mA,当然“拿到室外看只能看见微亮”。
另外,8550电流放大倍数分散性很大,很可能不到100。如果集电极电流0.78A,那么电流放大倍数100时要求基极电流7.8mA,你的P2.7是否能够供应这么大电流?
楼主文中并未说明是什么颜色的LED,要知道不同颜色LED管压降不同,都是100欧限流电阻,通过LED电流是不一样的。而且同颜色LED发光效率也相差很多,即使同一厂家产品也可能差不少。
最后,文中说使用8550,但图中标注是2N3906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有不少年轻网友,似乎很不善于将自己的问题叙述清楚。
楼主的问题,反覆看了几遍,好像是说LED不够亮。 ...

首先谢谢班主的详细解答.
当我的LED直接显示一层的时候亮度没问题,正常发光,我的是蓝光LED,管压降3V.
89c52单片机的IO口能提供20mA,估计足够的.
图中的那个我忘了修改,那是我本来话的PCB原理图,不好意思的...
补充:就是那个我用1个LED灯也是这种情况,不知道什么问题的

网友C:
除了硬件上的问题,我觉得软件上也可能要优化一下。
首先,LED是否可以换成那种不聚光的,这样在各个方向上看度的亮度就一样了。
另外,软件上也要多多考虑。按你的描述,你的光立方应该是8×8×8的吧
每一层只有1/8的时间在亮,而每一层中的每一列也只有1/8的时间在亮,所以占空比实际上是1/64了。实在不行驱动电路的结构可能都要改改。室内那种LED屏就是1/16的占空比扫描的,拿到室外都觉得看不清,室外那种LED屏是1/4占空比扫描的。

我没有做过光立方,以上是我的个人看法。

楼主:
1层是同时亮的,8个锁存器控制52个点.
我的LED都是用雾面的,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.
还是谢谢你的解答哈

网友A:
8550三级管参数:类型:开关型; 极性:PNP; 材料:硅; 最大集电极电流(A):0.5 A; 直流电增益:10 to 60; 功耗:625 mW; 最大集电极发射电压(VCEO):25; 频率:150MHz   换个三极管试试

网友A:
可不可以这么算,我也是菜鸟
Vce = 0.6,Vc = 4.3 - 0.6 =3.7V ,I = (3.7 - 3)/100 = 7ma,即一个LED通过的电流只有7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550三级管参数:类型:开关型; 极性NP; 材料:硅; 最大集电极电流(A):0.5 A; 直流电增益:10 to 60; 功耗:6 ...

对啊,要还达林顿结构了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不可以这么算,我也是菜鸟
Vce = 0.6,Vc = 4.3 - 0.6 =3.7V ,I = (3.7 - 3)/100 = 7ma,即一个LED通过 ...

嗯,这里只要换电阻小一点即可

网友D:
说的是等不够亮吗。电阻改小点。增加基极电流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说的是等不够亮吗。电阻改小点。增加基极电流些。

8550不够用了,要用达林顿管的了,LED的限流电阻的确也要小点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8550不够用了,要用达林顿管的了,LED的限流电阻的确也要小点的

他这没说是太大电流的二极管,达林顿有点大功率了

网友E:
8550改AO34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