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TMS320F28335编译时出现警告,求指点

楼主(2014-04-05):
28335在CCS3.3下编译时出现
"00ic_PWM_LED.c", line 232: warning: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ly
line232指向InitXintf();
各位大师指点一下,该如何解决

楼主:
头文件和源文件都已经有了Xintf.h和Xintf.c文件了

网友A:
直接试试在00ic_PWM_LED.c文件的里加上: extern void InitXintf();

网友B:
你做一下外部申明就应该没有警告了
extern

楼主:
还是不行,直接加上会报错
在头文件里已经有这个声明了:extern volatile struct XINTF_REGS XintfRegs;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还是不行,直接加上会报错
在头文件里已经有这个声明了:extern volatile struct XINTF_REGS XintfRegs; ...

我也遇到了,你找一下GlobalPrototypes.h里面,声明InitXintf这一行,他写反了,写的是XintfInit,我给他改成正的就好了,不知道是不是特例,反正我感觉很奇怪,就这个是反着写的

网友D(2014-09-05):
因为InitXintf()的定义是在C文件里面的,在某一个头文件里面有extern InitXintf()调用,而这个头文件没有被包含在main文件的头文件当中,在main文件中包含进来就行了。

网友E(2017-12-06):
在主函数外面做一下外部声明  extern

网友F:
只要在函数前面声明一下函数的调用格式就行了。不需要extern
但要确保函数原型不是用 static 特别说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