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充电器] 一块蛋疼的锂电池

楼主(2014-04-05):
在杂物堆里翻到了一块电池,想把它利用起来,但是不知道怎么充电。

我百度了下,多块电池都认为用平衡充,但这个电池这么引出的线,应该不是用平衡充吧
希望有经验的大神给个指点…………

网友A:
保护板拿掉,直接限流限压充

网友B:
的确比较奇怪的接法,不过也可能是先2串和单个电池分别保护,然后在串联起来,所以等价为三串的,测量一下两根外引线的电压,如果是11V附近那就对了。
如果没有电压,很可能是电池没电了,用12.6V、限流0.5A左右的电源充电一会,一般会恢复。

网友C:
3串电池
搞个稳压电源,电流 0.5A 限流 电压12.6  接上看看,情况
能充电,电流增加到2A  就可以充电了
如果 保护板坏了,那就把板子都扔掉,直接 单颗 4.2 0.5-1A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串电池
搞个稳压电源,电流 0.5A 限流 电压12.6  接上看看,情况
能充电,电流增加到2A  就可以充电了

12v的稳压电源好找点,就用12v应该没有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保护板拿掉,直接限流限压充

因为电池也是翻出来的,暂时也没有这种充电器。只稳压的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