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荷放大器电路原理图相关问题

楼主(2014-04-05):
电路原理图如图,左侧R1那边为输入,右侧为输出。我的问题是三个绿圈所圈的R1,C1 ,R2,具体有什么作用, 正常的积分电路如下面这个图:,但为什么采用上面呢个图的结构呢?谢谢

网友A:
放大倍数为C1/C2,R3为稳定直流工作点,宜选大电阻,R1起低通,抗干扰,R2保护OP的输入级不被大电流击穿而造成硬伤。

网友B:
电荷放大器的输入电流几乎完全有运放承担,而运放的输出电流是有限制的,比如20mA。
R1就是限流的,否则过快的电荷速度会使得运放的2脚脱离虚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放大倍数为C1/C2,R3为稳定直流工作点,宜选大电阻,R1起低通,抗干扰,R2保护OP的输入级不被大电流击穿而 ...

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,电容C2为什么要跨到C1前面而不连接到C1后面,像这样?

网友C:
用multisim看一下波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,电容C2为什么要跨到C1前面而不连接到C1后面,像这样,还有就是如何计算,每库伦产生 ...

“还有就是如何计算,每库伦产生多大的电压?”
用公式Q=VC,则V=Q/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还有就是如何计算,每库伦产生多大的电压?”
用公式Q=VC,则V=Q/C

这个C指的是哪个C? C1还是C2

楼主:
请问一下有什么电荷放大器的参考资料吗?推荐几个,谢谢

网友D:
我晕,我上面把每个元件作用都说了,如果不相信,可以用SPICE仿真验证。
视而不见,还在问。
删帖撤人,当俺没说。
(电路分析基础)都不怎么懂的,这类帖子以后也慎重回复。

别删呀,我想学习,却看不到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C指的是哪个C? C1还是C2

你想要哪个C的电压,就是哪个C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,电容C2为什么要跨到C1前面而不连接到C1后面,像这样? ...

前一个电路能实现电荷放大吗?只有后一个电路是电荷放大,跟累加电荷成正比,前一个最多是低通即积分电路的功能。不叫电荷放大。

网友A:
第一个电路是错误的,实现不了电荷放大的功能

老师,我现在需要做一个电路,我们这边做了一个传感器,产生的信号用示波器看电压可以有十几伏,但是电荷量很少,一下子就放光了,单片机不能直接读到,是不是用电荷放大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最近一直在查资料,但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前一个电路能实现电荷放大吗?只有后一个电路是电荷放大,跟累加电荷成正比,前一个最多是低通即积分电路 ...

能的。那个图是常规积分电路的一个变种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能的。那个图是常规积分电路的一个变种。

我认为不能,如果,传感器输出一个Q,输入端的电压恒为V,在电荷转移完成后,V0的电位是0,输入端的电位是V,C2恒为V,跟Q没有关糸了,后一种电路,因流过Q都经过C1,C2,有一个比例关糸。

网友A:
第二种电路为何行,因为输出电压反馈到输入端不是经过R来达到虚地的目的。可以通过C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能的。那个图是常规积分电路的一个变种。

电荷放大电路不是积分电路。理论上,不需要反馈电阻的。

网友A:
如果把R1换成理想的二极管,单向导电,如果有Q通过D流过C(包括C1,C2),完成后能保持输出电压跟Q成正比吗?第一种电路,输出电压要下降为0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电荷放大电路不是积分电路。理论上,不需要反馈电阻的。

1.具体的物理电路实现,仅仅是理论的近似而已,所以不能严格按照定义来判断。
最简单的例子:RC串联,输出电压取电容,一般称这种电路叫积分器。
而如果严格按照积分的定义,那么输出电压v(t)必须为0,定义实现了,但没有输出电压的积分器也没有用了。
所以一搬只要求v(t)足够小就算是积分器了。

2.电流积分是电荷放大的基本方法,这没什么要说的。
常见的同相放大器也可以,当然了,也只是近似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想要哪个C的电压,就是哪个C。

您给推荐的那个帖子非常好,非常感谢。如果还有这种好帖子,希望您在多写一些这样的帖子,再次感谢

网友A(2018-02-28):
@妙木仙
2018-2-28 16:38 回复TA
老师,我现在需要做一个电路,我们这边做了一个传感器,产生的信号用示波器看电压可以有十几伏,但是电荷量很少,一下子就放光了,单片机不能直接读到,是不是用电荷放大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最近一直在查资料,但是
不是这样用的,你的信号源是高内阻的电压源,当用示波器的探头测时,因为输入电阻高,可以有很高的电压出来,加一个JFET输入级的运算放大器作缓冲器输出即可。

网友E(点评):
好的,谢谢老师解答,我查查资料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