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想问一下关于单片机IO口驱动三极管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05):
我知道驱动一个LED是不用用上三极管的,在这里只是昨个比喻.
Vcc为4.5V,LED为蓝光LED,管压降为3V,经典驱动电流为15mA,使用89c52单片机.
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了:
1.直接直流驱动时,限流电阻R2我知道该怎么求,但是就不知道如何求R1,
   不大明白电流从Vcc,再到8550,R1,P1.0电压的分配.
2.当P1.0输出占空比为1/8的方波时,R1和R2又是怎么确定?
   希望各位老鸟们详细解答,感激不尽.

网友A:
在饱和时,VBE算0.7V,放大倍数为100(参考8550 DATASHEET),IB=15/100=0.15MA,R1=(VCC-0.7-0.8(V0的低电平时的电压))/IB=20K,实际取值要小于20K,保证三极管包和,(因放大倍数的离散性),LED的平均电流为15*(1-D),注:占空比指的是高电平的比例。

网友B:
R1=(VCC-0.7)/(Ic/β),为保证三极管尽可能饱和,实际取值比计算值要小一些
1/8扫描时,Ic*8,要考虑led最大电流及持续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饱和时,VBE算0.7V,放大倍数为100(参考8550 DATASHEET),IB=15/100=0.15MA,R1=(VCC-0.7-0.8(V0的低 ...

嗯,第1个问题是解决了.
但是第2个问题,我已经把R2减少成原来的1/8,并且按解决第1个方法重新计算了R1.
但是亮度还是不够,用万用表测得LED的管压降只有1.1V

网友A:
加大包和电流,降低R2 8倍,就可以了。原来包和电流是15MA,加大到120MA,保证跟以前的一样亮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第1个问题是解决了.
但是第2个问题,我已经把R2减少成原来的1/8,并且按解决第1个方法重新计算了R1.
但 ...

万用表的电压不等于LED的电压,LED的电压跟电流不是线性关糸,

网友A:
串一个电流表,慢慢调节R2,使电流显示为15MA,应是平均电流,这样来调节包和电流,前提时,输出0.125的占空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大包和电流,降低R2 8倍,就可以了。原来包和电流是15MA,加大到120MA,保证跟以前的一样亮。 ...

哈哈,果然是大神的,问题是解决了.
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了,我将来要设计一个光立方,共8层,一层有52个LED,一个三极管驱动一层,这样的话1个三极管是不是就要承受:15mA(1个LED电流)*8(方波占空比)*52(LED个数)*((根号2)/4)(电流有效值)=2.20A的电流?
本来想选用8550的PNP三极管,但没想到这个问题,有没有其他的三极管推荐呢?
8层的话估计维持在2.20A左右的电流,我想用USB供电,用5V,2.5A的电源好么?
在搞毕业设计的,问题有点多,身边的人也只是半桶水的,不好意思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一个电流表,慢慢调节R2,使电流显示为15MA,应是平均电流,这样来调节包和电流,前提时,输出0.125的占 ...

嗯嗯,本来也想的,但弄的时候发现我的电流表的另一个插头烂了,并且那个头塞进里面拿不出来插不到电流表的那个插头,蛋疼啊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1=(VCC-0.7)/(Ic/β),为保证三极管尽可能饱和,实际取值比计算值要小一些
1/8扫描时,Ic*8,要考虑led最大电 ...

嗯嗯,这个问题解决了,谢谢了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哈哈,果然是大神的,问题是解决了.
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了,我将来要设计一个光立方,共8层,一层有52个LED,一个 ...

还是选用埸效应管或TIP41的管子,不过因41的B比较小,要二级驱动才行。才能点亮2.2A的电流,

楼主:
TIP41好像是NPN的,因为我的LED是共阳的,所以估计还是要选用PNP型的,有没有这类型的呢?
达林顿类型的不怎么接触过,也没怎样使用过,还有二级驱动什么的,看来还是要好好下功夫了..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TIP41好像是NPN的,因为我的LED是共阳的,所以估计还是要选用PNP型的,有没有这类型的呢?
达林顿类型的不怎么 ...

TIP42是PNP管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TIP41好像是NPN的,因为我的LED是共阳的,所以估计还是要选用PNP型的,有没有这类型的呢?
达林顿类型的不怎么 ...

TIP125、126、127是PNP达林顿管。
不过用在楼主电路中封装有些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IP125、126、127是PNP达林顿管。
不过用在楼主电路中封装有些大。

好的,我就试试看吧!谢谢的!

网友D:
万用表与LED不是线性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万用表与LED不是线性关系

原来是这样的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