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映射] 2812 FLASH烧写加密

楼主(2014-04-05):
如题,想在烧写flash的时候给其进行加密处理
但是设定密码后,无法设定成功  相应的错误如附件所示

烦请大家帮忙看下  ,谢谢!

网友A:
不加密能否正常烧录?
第一幅图PLLCR出错明显是时钟配置是PLL锁相出错,跟加密关系不大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加密能否正常烧录?
第一幅图PLLCR出错明显是时钟配置是PLL锁相出错,跟加密关系不大啊 ...

可以正常烧写,也是正常的现象

网友B:
这个还真没有加密过
是先设置好密码  然后点击lock在烧写吗?还是烧写完在lock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还真没有加密过
是先设置好密码  然后点击lock在烧写吗?还是烧写完在lock ...

烧写之前加密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