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写好的C程序,怎么估算它需要占用多少ram?

楼主(2014-04-05):
比如我现在做一个项目,自己设计硬件,软件,但是在设计出来之前,不是要估算系统需要多大的RAM来选取MCU吗,问题是我硬件还没做出来,软件也还没写出来,怎么确定RAM呢、。?那确定不了RAM,硬件就出不来,硬件出不来软件就出不来。假如我软件已经写出来了(用C写的),那又怎么估算我这个C程序占用多少ROM和RAM呢?

楼主:
大神们,为了祖国的未来,请不要吝啬你的知识,知道的话就告诉我,一起为改变中国尽自己微薄的力量

网友A:
产品需要哪些功能应该知道啊,先估下呗,需要多少RAM。
可以先画下流程图,算下大概需要多少RAM;
最好选择管脚兼容的MCU,便于后续升级

网友B:
选个最大的片子,写完再换

网友C:
可以估算的,除非你是真正的初哥;
各个功能模块需要多少,需要用到什么,在适当的加一些富裕实现功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选个最大的片子,写完再换

搞过几个项目基本能估算出来,比如点个屏花2K, 文件系统花2K........

网友E:
"假如我软件已经写出来了(用C写的),那又怎么估算我这个C程序占用多少ROM和RAM呢?"
看样子你是真没写过程序。

网友F:
stack + heap + 全局变量,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大概估一下就行,算太细了没必要。软件会在开发过程中不断调整的,选型时存储空间要留裕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"假如我软件已经写出来了(用C写的),那又怎么估算我这个C程序占用多少ROM和RAM呢?"
看样子你是真没写过 ...

:D确实没有完全自己写过,都是看别人的,也还没做过独立项目,所以想锻炼下:victory:
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产品需要哪些功能应该知道啊,先估下呗,需要多少RAM。
可以先画下流程图,算下大概需要多少RAM;
最好选择 ...

版主好人,谢谢版主:lol:handshak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选个最大的片子,写完再换

这也是个办法,但是好像不是最好的办法,我看别人做demo板都没有用同一系列最大RAM的MCU

谢谢版主:handshake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确实没有完全自己写过,都是看别人的,也还没做过独立项目,所以想锻炼下
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...

因为编译好了,工具自动就告诉你了呀。

比如像这样:
Rebuild target 'Target 1'
compiling main.c...
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10x_md.s...
compiling system_stm32f10x.c...
linking...
Program Size: Code=980 RO-data=272 RW-data=52 ZI-data=1636
".\Test.axf" - 0 Error(s), 0 Warning(s).

网友G:
用什么处理器呢?

网友G:
如果是m3内核的 一般能够了

网友G:
除非你是大工程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