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HOTCHIP和HOLTEK什么区别

楼主(2014-04-05):
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分,5分还不知道有没有。不太会玩。请教一下,HOTCHIP和HOLTEK什么区别?我看到lcd驱动芯片上写得。还有一个问题:lcd到底用什么驱动比较好。

网友A:
第一个问题请咨询Google,第二个问题,请问楼主驱动什么LCD?是自己定制的TN屏?还是通用点阵TN玻璃,还是点阵模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问题请咨询Google,第二个问题,请问楼主驱动什么LCD?是自己定制的TN屏?还是通用点阵TN玻璃,还是 ...

出差了一阵子,一直没上。用的是自己定制的段式lcd,7segments and 4coms ,用什么lcd驱动芯片最合适呢?性价比的话,前提是质量好,最好不要国产的。

网友A:
能用带LCD驱动的MCU最好,一个就解决了,不能的,用合泰的驱动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用带LCD驱动的MCU最好,一个就解决了,不能的,用合泰的驱动器。

合泰的ht1621合适么。。管脚少点的16c21好不好。我用atmega16.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合泰的ht1621合适么。。管脚少点的16c21好不好。我用atmega16.

结贴不能怎么回事,,,分数未分配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合泰的ht1621合适么。。管脚少点的16c21好不好。我用atmega16.

可以用1621,只要COM和SEG够用就可以了。另外用avr单片机,可以直接选一个带LCD驱动的,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

结贴的时候,你给每个人的分数之和要等于总贴的悬赏分才能结贴。

网友B(2015-01-15):
HT1621B非常合适的

网友B(2015-09-15):
HT1621B也有28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