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节拍,求指教

楼主(2014-04-05):
最近用MCU-51在学msOS,以前玩单片机都是大循环,最多也就用用中断,典型的裸奔。头一次接触系统架构式编程,注册什么的还好理解,就是弄不明白系统节拍是什么意思。有资料介绍说系统节拍是为提高效率,解决某些延时造成的资源浪费,可系统节拍下程序是怎么运行的呢。求详细讲解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

网友A:
系统节拍就是一个固定的时间,给每个任务分配一个节拍时间,每个任务运行这么长时间,再转到下一个节拍,运行下一个任务。

楼主:
那如果在下一个节拍到来之前这个任务还没完成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系统节拍就是一个固定的时间,给每个任务分配一个节拍时间,每个任务运行这么长时间,再转到下一个节拍,运 ...

那如果在下一个节拍到来之前这个任务还没完成呢

网友A:
没完成转到下一个任务。要不然跟裸奔还有什么区别?

网友B:
系统节拍就是系统中的一个专用定时机制,它是完成系统延时服务和任务调度等核心功能的基础。

网友C:
用中断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,每隔一次进一次中断,你然后根据这个状态在主函数进行判断,执行相应的子函数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中断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,每隔一次进一次中断,你然后根据这个状态在主函数进行判断,执行相应的子函 ...

这个倒是知道,只是刚开始接触这些,好多东西绕不过来。我再研究研究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完成转到下一个任务。要不然跟裸奔还有什么区别?

如果放弃未完成任务的话,那不是在断点后面设置个标志位强行退出当前任务,因为中断发生执行完中断后回到断点的嘛,那这个这个标志位应该放哪呢,毕竟不知道程序执行到哪中断发生。我这样理解对吗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如果放弃未完成任务的话,那不是在断点后面设置个标志位强行退出当前任务,因为中断发生执行完中断后回到 ...

不是设置标志这么简单,还要保存当前任务的现场到堆栈,然后切换到下一个任务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是设置标志这么简单,还要保存当前任务的现场到堆栈,然后切换到下一个任务... ...

“保存现场到堆栈,然后切换到下一个任务....”难道未完成的当前任务延后执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是设置标志这么简单,还要保存当前任务的现场到堆栈,然后切换到下一个任务... ...

可是一般要用到系统架构的,都是有多任务的要求,要是任务个数达上限或者有多任务未完成依然要延后吗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“保存现场到堆栈,然后切换到下一个任务....”难道未完成的当前任务延后执行? ...

NO,有些OS的各个任务是分成时间片的方式轮流执行,这次没执行完下次接着执行...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可是一般要用到系统架构的,都是有多任务的要求,要是任务个数达上限或者有多任务未完成依然要延后吗 ...

程序中的任务大多数不可能执行完,否则,如果都执行完岂不是陷入无限死循环了...

网友E:
就一计时单位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NO,有些OS的各个任务是分成时间片的方式轮流执行,这次没执行完下次接着执行... ...

好吧,我再琢磨琢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就一计时单位而已

呵呵,是计时单位,可我想知道这计时单位里消息机制、中断、大循环、任务切换之间的联系和整个架构系统的运转。哈,这方面是新手,多多指教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呵呵,是计时单位,可我想知道这计时单位里消息机制、中断、大循环、任务切换之间的联系和整个架构系统的 ...

那就别问人家了,别人讲个一天一夜也讲不完,图书馆找说系统本书看看,慢慢研究,不简单啊这个东西。但就一个时钟节拍来说,不就一个定时中断吗??消息机制、中断、大循环、任务切换这个就复杂了。

网友F:
看场合,不是一定要用系统才高大上,有些应用必须要裸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场合,不是一定要用系统才高大上,有些应用必须要裸机的

以前一直裸奔,最近老师让用51跑msOS,打好基础后再上STM32,没办法硬着头皮上的,不过能多学点东西也没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就别问人家了,别人讲个一天一夜也讲不完,图书馆找说系统本书看看,慢慢研究,不简单啊这个东西。但就 ...

找了,没找到合适的。我玩的是MSOS,有资料,听说出MSOS是这版块的版主,网名叫“凤舞天”,所以就到这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89396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