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画板] 请问一个关于Altium designer的软件问题

楼主(2014-04-05):
当我双击原理图中的元器件的时候就会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,我想改下封装都改不了了。求解决啊!!!

网友A:
这么简单的问题也在这里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简单的问题也在这里发?

请教一下,怎么解决的,我自己解决不了了

网友:
双击进去你找一下ADD添加功能你自己添加我现在不能截图给你我重新装的系统,如果远程的话我可以给你操作

网友:
兄弟这是我375606426QQ有意请加

网友B:
修改封装可以T,G进入封装管理里修改,更方便。

楼主:
这个我知道的

网友C:
该封装不是这样改的,要到封装库里改好,再更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