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画PCB,,飞线跑到板子外边。

楼主(2014-04-05):
见图的左侧飞线和右下角,,,用鼠标拖拽PCB板不起作用,,,求大神帮助!谢谢

网友A:
你找一下跑飞的飞线所对应的元器件,然后检查它们的管脚对应,封装等问题,实在不行就把他们删除重画一下试试

网友B:
亲,封装请先设置参考点。

网友C:
画封装时,没有设置参考点,可以设为1脚或者中心,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D:
嗯嗯@!楼上的说的对!!!

网友E:
可能是你放置的时候元件太多,排到外面去了,飞线那头肯定还有元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