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据转换器-信号链] 差分输入ADC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05):
目前考虑采用ads5421做高速数据采集,该ADC为差分输入的14bit ADC,所采集信号为单端正极性信号,看手册是采用信号变压器或者THS4502做单端转差分,手册里有个表显示+FS–1LSB输出为11 1111 1111 1111,Bipolar Zero输出为10 0000 0000 0000,–FS输出为00 0000 0000 0000。但由于我的输入信号为正极性信号,这样ADC的动态范围是不是不能全部利用上,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。谢谢

网友A:
是的。其实就是13位

网友A:
要解决:
换AD或者增加电路(电路比较复杂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解决:
换AD或者增加电路(电路比较复杂)。

什么样的电路能解决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什么样的电路能解决呢

比如:
正电压的上半部分作为AD的差分正信号输入;
下半部分作为AD的负分正信号输入;
加减法器啥的,只是提供一种思路:D
想想总是有办法的,但是这样成本比较高了

网友A:
另外不知道你的输入信号,最大值是多少。
还有精密电阻的话,如果精度不高,程序要校准

网友B:
没啥好办法的

网友C:
单端输入的话,负输入加一定的偏移电压就可以了

网友D:
单极性输入也可以差分出负值,关键看两条差分线上的电压关系。是否可以用到全部的动态范围,要看你的信号幅度与ADC量程的配合。单端信号没必要选差分ADC;如果一定要用的话,在+Ain上接单端信号输入,-Ain上接一个固定电平做差即可。不过这样只是为了用差分而差分,发挥不出差分输入的优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