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关于电压反馈电路的【RC滤波以及电压跟随】

楼主(2014-04-05):
最近看了几个设计案例,发现以前的电压采样电路我都是直接通过电阻分压,然后接到AD采集。
而其他人基本上都用到了RC滤波加电压跟随然后接到AD进行采样。
经过网上一番查询,貌似加电压跟随是为了起到隔离和缓冲的作用。消除前后级的互相影响。
但是始终不太明白这里的RC滤波是用来干嘛的?

网友A:
RC时间常数0.25秒,实在够慢。
你的AD每秒转换多少次?

电路输入电阻1k欧,跟随器输出又串联个1k电阻再到AD,纯粹是增加失调造成的误差,什么“隔离和缓冲的作用”也没有。

网友B:
抛开具体参数,我觉得那个RC也就起个低通滤波作用吧,运放有隔离和增强驱动能力的作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C时间常数0.25秒,实在够慢。
你的AD每秒转换多少次?

不太清楚了,,RC时间常数和AD转换速率的关系有多大啊?

还有就是这个图是我从网上找来的,他也在找问题,如果把跟随器后面的1K电阻去掉的话,会不会好一点?

总之
多谢指教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抛开具体参数,我觉得那个RC也就起个低通滤波作用吧,运放有隔离和增强驱动能力的作用! ...

隔离和增强驱动能力,,对于AD隔离的话号还能理解一些,但是为什么要增强驱动能力在此又何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C时间常数0.25秒,实在够慢。
你的AD每秒转换多少次?

增加失调误差,高见!
这图的原作者就是说输入0V的时候,输出总会有0.3V左右的误差,降不到0V,难道原因是那个1K电阻吗?

网友C:
C1和R3都改小些,运放这里的缓冲总感觉多余了。实在要的话可以吧最后那电阻改小再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隔离和增强驱动能力,,对于AD隔离的话号还能理解一些,但是为什么要增强驱动能力在此又何解? ...

一般情况下,被检测信号输出阻抗较大,驱动能力较弱,而运算放大器具有数mA的驱动电流!通过运放隔离以后,相当于增强了驱动能力!

现在的电路,对信号源来说,负载是1k欧(500+500),对AD输入来说,源阻抗也是1k欧。这样,和AD输入端接到R3左端是一样的。

网友D:
关于图中RC滤波环节的作用,和ADC采样率和要求的精度等指标有关,想想“采样定理”是怎么说的?
如果你用16-bit ADC做数采,噪声要衰减到什么程度才能不对输出产生影响?对于图上的滤波环节,需要几个十倍程可以达到设计要求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增加失调误差,高见!
这图的原作者就是说输入0V的时候,输出总会有0.3V左右的误差,降不到0V,难道原因 ...

LM158是比较“粗糙”的运放,输入偏置电流可达100nA甚至更大,datasheet上说明全温度范围内最大500nA。以最大值500nA计,在R3上压降为0.125V。通常温度下当然没有这么大,但输入为零而输出0.05V完全可能。

网友E:
加缓冲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,使前后级信号关糸进行分离,不必考量后级输入阻抗的问题。

网友F:
LM158输出接1K电阻什么意思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LM158是比较“粗糙”的运放,输入偏置电流可达100nA甚至更大,datasheet上说明全温度范围内最大500nA。以 ...

输入失调电压还有几毫伏呢,直接到输出端了呢。。。

网友E:
R4 的作用防振荡,现在AD前级是采样保持电路,是容性,往往驱动会振铃,加一个电阻,隔离下,也就是过阻尼,以指数律上升,带来的坏处是稳定时间加长,影响测量精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R4 的作用防振荡,现在AD前级是采样保持电路,是容性,往往驱动会振铃,加一个电阻,隔离下,也就是过阻尼 ...

神马。。。会影响测量精度吗?
貌似上面几楼说适当的RC会在高精度AD中会滤除噪声,提高精度。
还有振铃,我还是再去了解一下吧。

无论如何,谢谢解答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神马。。。会影响测量精度吗?
貌似上面几楼说适当的RC会在高精度AD中会滤除噪声,提高精度。
还有振铃 ...

如果是低速的AD当然不会了。

网友H:
在将这些信号送入 ADC 进行转换之前,我们需要至少在信号输入和 ADC 输入之间放置一个运算放大器做为缓冲器。这是因为我们不知
道信号源的阻抗,为了防止高输出阻抗的信号源影响 ADC 的转换结果(较大的 R 带来大的 RC 时间常数,导致 ADC 无法在期望的时间内稳定到所需的精度) ,我们需要一个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的器件来完成阻抗变换的工作,运算放大器就拥有这样的特性。而你所说的RC网络有见过在跟随器和ADC之间加的,没见过你这样的案例。rc网络加在运放跟ADc之间据说为了解决掉 ADC 输入端电荷注入效应对运放输出造成的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在将这些信号送入 ADC 进行转换之前,我们需要至少在信号输入和 ADC 输入之间放置一个运算放大器做为缓冲器 ...

貌似说的很有道理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