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tft驱动为什么写这句指令?

楼主(2014-04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最好对照他的资料来看这个设置是什么意思,,每个指令都是有意思的。

楼主:
里面找不到这条指令啊:从00到a5就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最好对照他的资料来看这个设置是什么意思,,每个指令都是有意思的。 ...

里面找不到这条指令啊:从00到a5就没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里面找不到这条指令啊:从00到a5就没了

不是找指令,对照文档找这个寄存器,然后看每一位的意思,再看对应你的这16进制数的具体意思。

网友B:
看看TFT的驱动资料,里面应该有的,要是别人给的资料可能是驱动兼容的程序,不一定就是专门针对你那个TFT控制器的;写指令其实是通过向索引寄存器写入要操作的控制寄存器的地址,然后向该控制寄存器写入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