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] TMS320VC5502 bootloader问题

楼主(2014-04-05):
TMS320VC5502出厂时芯片内部ROM 是不是已经放置了BOOTLOADER程序?要从外部加载程序只需配置GPIO2:0就可以了吗(用户程序已经COPY到外部FLASH中)?

网友A:
TI在DSP中唯有的ROM中固化了引导代码
上电后会根据GPIO的BOOT模式去加载代码
但前提是你要将代码固化到选择加载的外部存储器中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I在DSP中唯有的ROM中固化了引导代码
上电后会根据GPIO的BOOT模式去加载代码
但前提是你要将代码固化到选择 ...

谢谢版主热情回复!现在看到一块板,GPIO2:0全部上拉到了高电平111,按照TMS320VC5502说明,此时应从UART加载用户程序,但是UART口RX,TX芯片连接的插座并没有连线.而板子仍然能工作。因初学DSP,实在是不解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热情回复!现在看到一块板,GPIO2:0全部上拉到了高电平111,按照TMS320VC5502说明,此时应从UART ...

刚看了一下5502的bootloader   你指的111是不是看错了
你要确认到IO口上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 不要看一下选择开关的状态
我觉得应该是000   从外扩flash加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