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
stm官方库中LED灯翻转问题

楼主(2014-04-05):
void STM_EVAL_LEDToggle(Led_TypeDef Led)
{
  GPIO_PORT[Led]->ODR ^= GPIO_PIN[Led];
}

怎么实现LED灯翻转没弄懂

网友A:
这你需要看一下芯片手册的ODR寄存器,然后与GPIO_PIN[Led]脚相异或,就实现了取反。大概就这样,GPIO_PIN[Led]你自己看一下他的定义,这里就不啰嗦了

网友B:
这就是一个异或嘛,输出寄存器改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