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辨别电机的正转和反转

楼主:
如题,用接近开关检测电机的转速,但是不知道如何区分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,辨别电机转向,大虾们有啥好的办法,讨论下。

网友A(2014-04-06):
加编码器,不过成本比较高

网友B:
用两个接近开关,检测两个接近开关信号的相位。

楼主:
谢谢斑竹关注,用2个接近开关和用编码器的原理都是类似的,是吧,都是利用相位差来检测转向,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,也欢迎大虾们提出各自的想法

网友C:
四细分辨向电路,其实就是正交编码器。

网友D:
驱动是用h桥吗,只是测正反转吗,是的话一个二极管两个电阻, 二极管阳极接电机正极  串接两个电阻到地检测电阻上的电平即可,高正转,低反转

网友E:
直流测速发电机可以。

楼主:
检测的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转速,6#的办法好像不适用,还是用光电编码器好处理些,大家也推荐下性价比高的国产编码器吧,哪一个好用些。

网友F:
用个加速度传感器,在开始转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是正转还是反转

网友G:
    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接近开关,那就按照maychang老师的建议,再靠近安装另一个接近开关即可。去弄什么光电传感器、编码器等不嫌麻烦?
    见图。
    假设从A中断至B中断的时间(计数)为T1;从B再至A为T2。如果T1<T2,则为正转,否则为反转。转速为1/(T1+T2)。

网友H:
用两个接近开关检测,根据导通的先后顺序判断旋转方向,与编码器检测方向的原理是一样的

网友I:
示意图好..测速,方向,都一起测了.AB间距不能太小.

楼主:
非常好,感谢大家的帮助,再次谢谢。尤其是11楼的图示非常形象,学习了。

网友J:
我无聊的YY 了一个单管的,

  作一个三角标记   用单管,  AD信号上因当能采集到, 是突变还是渐变。。。。。这样来单管分出方向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