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
使用28035 load program出错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4-04-06):
编译没有错误  吧
然后在load program之前reset CPU一下  再试试
还有根据datasheet中的memory对应看看提示的这个地址是哪个区的

楼主:
编译只出现如下一个警告:
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".cio"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

楼主:
使用的都是TI 的例程

网友B:
CCS3.3这个版本的编译器支不支持这款仿真器啊,我一直都是用的都是CCS5,并且CCS5感觉更加的方便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CCS3.3这个版本的编译器支不支持这款仿真器啊,我一直都是用的都是CCS5,并且CCS5感觉更加的方便 ...

应该是支持的  啊

网友C:
我CCS3.3用的seedxds510plus,
编译只出现如下一个警告:
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".cio"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
你这个段没定义吧?

网友D:
你再检查一下程序

楼主:
谢谢,我再看一下

楼主:
仿真器是可以支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