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的AD

楼主(2014-04-06):
不知道各位了解不了解stm32f373的AD的,我现在要选一款stm32的MCU,需要用到16位的AD和液晶控制器。而stm32只有f373有16位的AD,f429/439带液晶控制器。只能选其中一个,另一个用外扩的。不知道373的AD性能怎么样?f373的价格好像跟一般16位的AD芯片价格差不多。请大家给点建议!

网友A:
373的AD性能还不错,和普通51带16位AD的差不多,只是速度比较慢而已。还支持DMA,多路同时采集。

带16位AD的ARM还有FRE的,速率在300多K
ADI的M4:速率在3M多,不过只支持8大客户

网友A:
429目前真正使用的人还是比较少的

网友B:
freescale  可以同时支持  16bit  & LCD.

要掌握几家单片机的特点。 16bit, 飞思卡尔比较特别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73的AD性能还不错,和普通51带16位AD的差不多,只是速度比较慢而已。还支持DMA,多路同时采集。
[ ...

请问,AD只支持八大客户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reescale  可以同时支持  16bit  & LCD.

要掌握几家单片机的特点。 16bit, 飞思卡尔比较特别的。 ...

哪些型号?我去查查资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哪些型号?我去查查资料

你百度下就知道了,飞思卡尔的K系列ARM,AD基本都是16位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百度下就知道了,飞思卡尔的K系列ARM,AD基本都是16位的。

查到了,有飞思卡尔K70。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厂商的了?我去多了解了解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查到了,有飞思卡尔K70。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厂商的了?我去多了解了解

KL25也是带16位AD的,价格也就10元多。
C8051F和430也有带16位AD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