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光耦如何用作开关。

楼主(2014-04-0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“输出测的三极管接在DC1000V的回路中”这句,意思是光耦输入侧与输出侧之间的电压可达1kV,而不能理解为输出侧电源电压1kV。现在还没有能够承受这么高电源电压的光耦。

顺便说一句:这句中应该是“侧”,不能是“测”。

网友B:
光耦型号的数据手册会有曲线图的。吧他设置在曲线比较线性的范围内就行。不在范围内的话通过计算改变电阻使其在范围内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输出测的三极管接在DC1000V的回路中”这句,意思是光耦输入侧与输出侧之间的电压可达1kV,而不能理解为输 ...

请问如果我要分端高压回路应该选择什么器件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“输出测的三极管接在DC1000V的回路中”这句,意思是光耦输入侧与输出侧之间的电压可达1kV,而不能理解为输 ...

这个应该有吧

至少线性光耦有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如果我要分端高压回路应该选择什么器件?

Sorry,没看明白“分端”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有吧

至少线性光耦有啊

这个还真没有见过。
什么型号的线性光耦输出侧电源电压1kV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orry,没看明白“分端”是什么意思。

不好意思,手机回复打错字了,是分断。
我找了一个元件AQV25系列光耦继电器行不行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手机回复打错字了,是分断。
我找了一个元件AQV25系列光耦继电器行不行? ...

行不行,我也不知道,要看该“AQV25系列光耦继电器”说明书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真没有见过。
什么型号的线性光耦输出侧电源电压1kV?

我错了

1000V  输出侧

网友D:
表达的真不太清晰,老是打字错,哪天整理整理,用PC发出来,详细点,大家讨论.我都没明白你的意思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