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NFS方式挂在文件系统(TQ2440)

楼主(2014-04-06):
转载:
准备:首先在你的Linux上确定nfs挂载没问题,然后设置好你要挂载nfs的目录,我的设置如下:
/opt/EmbedSky/root_nfs *(rw,sync,no_root_squash)
其次,你要把TQ2440制作的根文件系统root_qtopia_2.2.0_2.6.30.4_20100601.tar.bz2解压到root_nfs目录下(如果高手的话,自己制作根目录也行)。
TQ2440制作的根文件系统要修改一个地方,
修改文件系统/etc/init.d/rcS
#net_set &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注释掉
1.OK,接下来要弄开发板了,首先连接好开发板,接上电源,然后把开发板拨到nfs启动。通过超级终端可以看到下面内容:
##### EmbedSky BIOS for SKY2440/TQ2440 #####
Press Space key to Download Mode !
#####    Boot for Nor Flash Main Menu   #####
#####     EmbedSky USB download mode     #####

[1] Download u-boot or STEPLDR.nb1 or other bootloader to Nand Flash
[2] Download Eboot (eboot.nb0) to Nand Flash
[3] Download Linux Kernel (zImage.bin) to Nand Flash
[5] Download CRAMFS image to Nand Flash
[6] Download YAFFS image (root.bin) to Nand Flash
[7] Download Program (uCOS-II or TQ2440_Test) to SDRAM and Run it
[8] Boot the system
[9] Format the Nand Flash
[0] Set the boot parameters
[a] Download User Program (eg: uCOS-II or TQ2440_Test)
Download ** Picture (.bin) to Nand  Flash
[l] Set LCD Parameters
[n] Enter TFTP download mode menu
[o] Download u-boot to Nor Flash
[r] Reboot u-boot
[t] Test Linux Image (zImage)
[q] quit from menu
Enter your selection:
2.接着我们选择0,设置启动参数。按0选项后,进入如下:
##### Parameter Menu #####
[1] Set NFS boot parameter
[2] Set Yaffs boot parameter
[3] Set parameter
[4] View the parameters
[d] Delete parameter
Save the parameters to Nand Flash
[q] Return main Menu
Enter your selection:

我们选1,进入NFS参数设置。
设置内容如下:
Enter your selection: 1
Enter the PC IP address:(xxx.xxx.xxx.xxx)
192.168.1.1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你的linux上的IP
Enter the SKY2440/TQ2440 IP address:(xxx.xxx.xxx.xxx)
192.168.1.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你的开发板IP
Enter the Mask IP address:(xxx.xxx.xxx.xxx)
255.255.255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网掩码
Enter NFS directory:(eg: /opt/EmbedSky/root_nfs)
/opt/EmbedSky/root_nf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你的linux上设置的nfs挂载目录

然手确定,选s保存,然后再选q退出。接着按8启动系统。呵呵,接着你就可以看到系统进入一个你熟悉的界面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注意问题:1.首先要确定能ping的通;2.确定nfs有启动;3.确定nfs挂载的目录没写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