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仪表放大器什么是双电源、单电源?

楼主(2014-04-06):
P3-8:对于仪表放大器,请问什么是双电源、单电源供电,两种不同的供电方式有什么区别?还有就是什么是R-R输出,资料中都是简称,但是具体的性能指标参数不是了解...

网友A:
双电源供电当然是引自两个电源(性质不同),馈电线路当然是两条;一用一备如果指的是电源,那它就是双电源供电。
运放单电源供电指运放只用一种电源供电,如DC 5V,DC 12V,单电源供电,输出只有一种电压,如输入波形是变化的,输出也只在正电压波形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