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旁路、退藕和稳定性问题

楼主(2014-04-06):
电源退藕一般都是在器件的电源引脚和地引脚并联一只0.1uf的电容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值?其次,在一本书中看见这样的一句话(图中划线句子),不知道怎么理解,请大家帮忙

网友A:
去除高频干扰信号

网友B:
如maychang老师所说,楼主得去先认真看几遍,看不同版本的模电教材,基础没掌握好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除高频干扰信号

是去除高频还是存储能量?还有划线部分怎么理解呢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去除高频还是存储能量?还有划线部分怎么理解呢

清华的模电书看了好几遍,但是还是不理解...感觉理论与实际有较大的差别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