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共模信号判断

楼主(2014-04-06):
在仪表放大器和运放中,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对待共模信号,那么这个共模信号具体是如何判断或是计算的呢?请大侠帮忙...谢谢了

网友A:
两个输入端相加,再取平均值就是共模信号,相减就是差模信号

网友B:
好像是楼上所说,仪表OP内部的输入由两个OP跟随输入,所以在想,共模电压是不是两个输入端电压的最大值呢?没具体查过资料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楼上所说,仪表OP内部的输入由两个OP跟随输入,所以在想,共模电压是不是两个输入端电压的最大值呢? ...

楼上说的好像是对的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