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1503的头文件问题

楼主(2014-04-06):
今天用PIC16LF1503写程序,用到了MSSP的SPI功能,写好一调试……木有反应,仿真看吧,结果发现编译之后的SSP1CON1地址好像不对

仔细对照数据手册一看,果然有问题……地址被定位到了0x211,而实际上应该是0x215的
然后再去翻16LF1503.h,一看……SSP1CON1地址赫然写着0x211,其他地址也有的对不上号

编译器:HI-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/12/16 MCUs (PRO Mode)  V9.83
有人知道正确的头文件哪里有吗?
或者是我使用不当?

网友A:
楼主不错 发现一个天坑
推荐楼主还是用XC8编译器吧
或者自己写头文件,又或者自己动手改成正确的就没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不错 发现一个天坑
推荐楼主还是用XC8编译器吧
或者自己写头文件,又或者自己动手改成正确的就没问题了 ...

好吧,实在没有勇气对照datasheet修改每一个寄存器地址……本来想找个正确的头文件直接拷贝过来省事的
现在看来貌似每一个picc的1503头文件都是一样的了,我换xc8试试吧,谢谢!

网友B:
楼主用的是ICD3吗?
我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?
“Target Device ID (0x2ce0)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(0x2d60).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用的是ICD3吗?
我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?
“Target Device ID (0x2ce0)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 ...

我用的是pickit3
这个问题是由于IDE中设置的芯片型号与实际连接的型号不一致导致,至于0x2CE0是什么器件我还真不太了解,一般不去注意这个ID……
如果用的是IDE8.X的话可以看看configure->select device 里面的型号是不是和实际芯片一致,我常常将带L的和不带L的弄混,不过没多大关系,虽然说是有损坏的风险但是还没坏过:D

网友C(2017-01-04):
感谢楼主的发现,我今天下载了9.83,这个错误还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