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极管输出电阻

楼主(2014-04-06):
问题一,输出电阻越小越好,如果输出电阻与负载并联的,那么电流都会留向输出电阻Rc啊,那么负载电流很小,怎么会有带负载能力强一说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串联的话,那么他们的内部结构电路图又是什么样的呢?我们平时所说的输出电阻和负载到底是怎么相连。

问题二:根据小信号模型,负载两端为Vce,是不是就是说小信号放大的电压就等于Vce ,而Vce是动态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!

网友A:
根本误解题意,输出电阻越小,可以看成有内阻的电压源,只要看能输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啊,或交流输出信号的幅值。跟RC没有。

网友B:
楼主,学习模电概念千万别扯远,否则就渐行渐远
第一问题,要从两头说,别看着东望着西——从C2处分别往两边看,一边是源,一边是载
电压源两者作串联,电流源则做并联——这算是后话
问题二,表述不够准确,可也差不多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学习模电概念千万别扯远,否则就渐行渐远
第一问题,要从两头说,别看着东望着西——从C2处分别往两 ...

因为这里当作电压源是吧,我开始以为三极管是电流放大,当成电流源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因为这里当作电压源是吧,我开始以为三极管是电流放大,当成电流源呢

第二幅图中明明画着是电流源,怎么会“当作电压源”。
况且图中已经标出了分界Ro。

网友B:
不错,3极管确实电流放大!
然而这个电流*Rc以后,不就是电压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第二幅图中明明画着是电流源,怎么会“当作电压源”。
况且图中已经标出了分界Ro。 ...

应该实际是输出电阻与电流源并联输出,等效为电压源与输出电阻串联,这样理解应该没错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3极管确实电流放大!
然而这个电流*Rc以后,不就是电压了吗

应该实际是输出电阻与电流源并联输出,等效为电压源与输出电阻串联,我的理解应该对吧

网友B:
新学者,一定要用教科书的说法,自己稍一改变,就不准确了
现在俺就不知道该说楼主是对呢还是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新学者,一定要用教科书的说法,自己稍一改变,就不准确了
现在俺就不知道该说楼主是对呢还是不对 ...

我的意思是在这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,是与小信号模型中的电流源并联的,因此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串联输出电阻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是在这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,是与小信号模型中的电流源并联的,因此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 ...

和电流源并联的是Rc,可不是输出电阻。Rc和输出电阻(Ro)是两回事,虽然数值上相等(图中已经标明Ro=Rc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和电流源并联的是Rc,可不是输出电阻。Rc和输出电阻(Ro)是两回事,虽然数值上相等(图中已经标明Ro=Rc)。 ...

那请问输出电阻和信号源是什么关系呢。三极管输出电阻难道不是和电流源并联的吗

网友D:
你把负载画上去分析的啊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输出电阻和信号源是什么关系呢。三极管输出电阻难道不是和电流源并联的吗 ...

输出电阻Ro是信号源的等效内阻,实际上未必存在这么一个实体。
Rc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体电阻。

这个小信号模型,忽略了三极管的输出电阻(注意!不是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!)1/hoe,认为hoe为零。如果将1/hoe考虑进去,该电路Ro和Rc是不等的。

网友:
问题一:输出电阻 的概念 是“对于负载而言,当大电路相当于信号源,将他进行戴维南等效,等效成电路的内阻,就是输出电阻”。简单的说,求输出电阻,前提是,RL:负载开路,Ui=0.,
问题二: 你说的只是在这附图条件下才会达成,真正的放大电压应该看输出电压,而不是Vce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是在这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,是与小信号模型中的电流源并联的,因此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 ...

咱不需要你的解析,相反,是希望你明白
无论学习或提问,不要把问题扩散得范畴过大,不易回复,你也就难以受益

表述上,要严谨一点儿
譬如,你说因为“---输出电阻,---并联的,因此等效---”,俺依然不知关键词重点句是哪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咱不需要你的解析,相反,是希望你明白
无论学习或提问,不要把问题扩散得范畴过大,不易回复,你也就难 ...

好的,受教了,谢谢你

网友E:
学习模电,少些死记,多些理解,更要悟性。现在的书本,理论多于实践,某些方面也是害苦学子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受教了,谢谢你

虚心态度很好的,稍微细说说,不知有用否。楼主问题包含了好几层
1. 从C2处分开看,左为源,是为“源内阻与输出(负载)特性”
2. 源内阻本质及“戴-诺等效”
3. 晶体管输出特性与等效阻抗
4. 晶体管放大电路输出阻抗与Rc
5. Rc与RL的电路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