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啥我的 orCAD Capture CIS 里面不能更改原件的值啊

楼主(2014-04-06):
如图想改电容的值确不行,何解 ?点“是”还是一样

网友A:
这个问题不太可能吧~
窗口提示你想删除这个"Value"属性的,你是不是操作有点问题的?

网友B:
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应该是楼主操作有问题

网友C:
是呀,这个必须要能更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