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运放中与输入端串联的电阻如何确定

楼主(2014-04-06):
与输入端串联的电阻,一方面有噪声,还受滤波的影响等,所以下图中将电阻电容位置互换之后,想问下大家电阻改如何确定,请大家最好能举个例子啥的,因为太多的书将理论了...最后就是两个字:折中。但是新手很难理解这样两个字...

网友A:
输入电阻有二个作用,1用于偏置电流通道,二,端接,及滤波,以便于前后级阻抗一致,特别对差分交流高速电路适用。

网友B:
提供了偏置。另外明显的高通嘛。电容电阻阻断了低频输入

网友C:
不是series电阻,是shunt电阻,提供偏置电流通路。取决于对被测源的负载效应。
比如太大,则其上由偏置电流产生的电压会变大;太小,则负载效应太重。
具体量化由实际使用决定。

另外,建议你把图片resize一下,你的这些图没必要高清无码写真。
用奈奎斯特采用定理解释你这种贴图方式,就是严重过采样。

当然,21ic这个网站也做得不够智慧——大家用的电脑,通常900lines,你网站提取个合适的缩略图显示出来就行了,想看细节的再点击打开,载入原画呗。害得我这穷屌丝的电脑卡的要死。就像下面这样,也能看清楚。

网友D:
楼主得找个家教,一对一手把手服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得找个家教,一对一手把手服务。

额...不要这样说吧...其实很多东西,大家都能懂,但是具体的联系理论就不好说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series电阻,是shunt电阻,提供偏置电流通路。取决于对被测源的负载效应。
比如太大,则其上由偏置电流 ...

恩,受教了...下回会注意的...谢谢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电阻有二个作用,1用于偏置电流通道,二,端接,及滤波,以便于前后级阻抗一致,特别对差分交流高速电 ...

恩,但是端接好像不是很理解。一般的端接都是50或75Ω电阻。

网友A:
也有100,特征阻抗是100,分成二边50,对差分信号而说,就是100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恩,但是端接好像不是很理解。一般的端接都是50或75Ω电阻。

我不是这意思。我的理解:
从连接方式起个名字:series ? shunt?
从功能上起个名字:termination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额...不要这样说吧...其实很多东西,大家都能懂,但是具体的联系理论就不好说了... ...

我们是觉得你基础有问题,导致举步维艰,这样搞太累了,要不了多久你就放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