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封装] 我用protel99se画的LM2596s封装 不知道对不对

楼主(2014-04-06):
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桌面  谢谢

楼主:
初学画封装 很多都不会 希望大家给予指点一下 谢谢啦

网友A:
最好把左边的正方形作为6脚接GND,我的板子都是这么做的,利于散热

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

为什么1、2、3、4、5管脚这么长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把左边的正方形作为6脚接GND,我的板子都是这么做的,利于散热

就是元件左边的铁片吗 那里也画成红色吗 作为接地使用

网友C:
z00是对的

网友D:
A4 打印出来比对下就知道了

网友E:
参考5楼z00的

网友F:
我也是刚入门,望以后能多切磋切磋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1、2、3、4、5管脚这么长呢

方便手工焊接。

网友H:
看datasheet,规格照着它画,是可以用的,不过可以根据经验,可做适度的调整,方便焊接,慢慢来吧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

丝印会被冲掉,不是好习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