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求助,问一个关于消抖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06):
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消抖电路verilog代码
  reg key0, key1, key2, key3;
  reg [19:0] cnt;

  wire keyy0;

  always @(posedge clk, negedge rst)
  begin
    if(!rst)
    begin
      key0<=1;
      key1<=1;
    end
    else
    begin
      key0<=indata;
      key1<=key0;
    end
  end

  always @(posedge clk, negedge rst)
  begin
    if(!rst) cnt<=0;
    else if(keyy0) cnt<=0;
    else cnt<=cnt+1;
  end

  assign keyy0=key1&(~key0);

  always @(posedge clk, negedge rst)
  begin
    if(!rst)
    begin
      key2<=1;
    end
    else if(cnt==20'hfffff)
    begin
      key2<=indata;
    end
  end

  always @(posedge clk, negedge rst)
  begin
    if(!rst)
    begin
      key3<=1;
    end
    else
    begin
      key3<=key2;
    end
  end

  assign outdata=key3&(~key2);

我怎么感觉有点问题啊
如果出现了下面的时序,结果不就错了吗,求解,谢谢

网友A:
兄弟,所有东西都是以你的实际结果为向导。

网友A:
他的例子,不一定是你的应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的例子,不一定是你的应用

猴哥,那请问这个程序有木有错呢,我现在在做一个波形发生器的东西,按键都需要消抖,还有,请问reset键如何消抖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猴哥,那请问这个程序有木有错呢,我现在在做一个波形发生器的东西,按键都需要消抖,还有,请问reset键 ...

现在消抖都没有什么固定的说法。
你可以把应用给我说一下。然后分析看如何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