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 Launch Pad 下载调试问题 求解?

楼主(2014-04-06):
收到了来自TI 的LaunchPad ,立马开始实验,  用的开发环境是 IAR  芯片为MSP430G2553  使用时下载程序时出现错误 ,,求大神解决 ?
具体设置过程 及出错显示结果如图所示:

网友A:
仿真器初始化失败。
你看看log文件是什么内容

网友A:
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?我用64位win7遇到过,换了XP就好了

网友B: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我的32位WIN8没问题。不过看了一下楼主第一个图上的路径exe下的文件“G2_LCD5110.txt”文件,我的那个文件夹下只有一个.d43文件,不知你那个txt文件怎么是下载程序?

网友C:
我也遇见了,楼主解决没有??求分享

网友D:
你的输出文件设置错了,不应该是.txt文件格式,那是BSL下载方式的数据格式,而应该在Linker——Output中选择Format那项,而不是下面那项,试试吧。

网友E:
仿真器的原因吧

网友E:
重新规划一下路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看这里

已经解决,和你说的一样,下载F149的时候忘记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重新规划一下路径

问题已解决,谢谢,是设置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仿真器的原因吧

仿真器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见了,楼主解决没有??求分享

我找的了,和7楼的说的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输出文件设置错了,不应该是.txt文件格式,那是BSL下载方式的数据格式,而应该在Linker——Output中选 ...

正解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我的32位WIN8没问题。不过看了一下楼主第一个图上的路径exe下的文件“G2_LCD5110.txt” ...

和7楼的说的一样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器初始化失败。
你看看log文件是什么内容

多谢,和7楼的说的一样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?我用64位win7遇到过,换了XP就好了

和7楼的说的一样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和7楼的说的一样,谢谢

解决了就好

网友A:
晕死,你一楼贴子里没说是下载msp430f149阿,我一直以为是下载g255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晕死,你一楼贴子里没说是下载msp430f149阿,我一直以为是下载g2553

我错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解决,谢谢,是设置的问题

:handshake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解决,谢谢,是设置的问题

我懂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