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问题

楼主(2014-04-06):
请朋友们帮忙解决一个问题,我用定时器弄了一个简单的秒表,初始化的时候定时器不使能,但是他总是中断执行计数了一次后才停下,得到值为0001,应该不是0000吗?什么情况呢?

网友:
中断程序看看

网友A:
我有这种问题唉,我一开始没管他,看来我得拿出来瞧一瞧。

网友A:
楼主我的ok了。我的解决方法是将定时器各个寄存器的初始化函数写好之后,由事件产生寄存器产生一个更新事件,然后清除标志位,打开更新中断,启动定时器。ok。

网友B:
是不是你先初始化了定时器0,然后初始化定时器1的时候破坏了定时器0的参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