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]
求ADSP 21469 EZ-KIT LITE 驱动

楼主(2014-04-0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欢迎新朋友    ADSP没用过

网友B:
没有单独的驱动,你装完CCES或者VisualDSP++之后就可以用了。那个小板应该是仿真器完成USB->JTAG转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欢迎新朋友    ADSP没用过

多谢版主,很高兴加入:victory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单独的驱动,你装完CCES或者VisualDSP++之后就可以用了。那个小板应该是仿真器完成USB->JTAG转换。 ...

有道理...

楼主:
不过这是为什么呢?@aresc,VisualDSP++安装了,但是在硬件仿真时候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找到设备

楼主:
C:/Users/mabao/Desktop/QQ%E5%9B%BE%E7%89%8720140407141658.jpg

楼主:
发个图片好困难啊

楼主:
这是怎么回事啊,设备管理器里也找不到。。。

网友B:
我用得21489,但用的是HPUSB ICE,有时候也连不上,只能复位Ezkit板子,拔插仿真器的USB线。
USB ICE我没有用过,检查一下板子的电源,我碰到过用自己的5V电源,仿真器不工作,换成ADI自己的5V电源,就可以工作。
实在搞不定,找卖给你芯片的代理商派FAE来帮你看。能用得起21469的,应该还是能找到现场支持的吧,呵呵。

我从没注意过设备管理器里的状态,明天我看看。你是怎么建session的?个人经验,用ADI的Ezkit+仿真器比用自己做的板子+仿真器稳定得多。有可能哪里没搞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得21489,但用的是HPUSB ICE,有时候也连不上,只能复位Ezkit板子,拔插仿真器的USB线。
USB ICE我没有 ...

目前一个人在搞啊,没有现场支持。。。电源仿真器都是ADI的。至于session很简单嘛,new session->select processor->emulator->adsp-21469 via usb->finish。应该没问题的。现在我怀疑可能是软件的问题,不能提供仿真的驱动,设备根本不能识别。每次插上USB时的声音都能听出来。

楼主:
我似乎明白了

楼主:
全速USB 1.1接口支持高达150 KB/Sec的下载速度(ADDS-USB-ICE),高速USB 2.0接口支持高达1.5MB/sec的下载速度(ADDS-HPUSB-ICE)。也许是因为我没有USB1.1的驱动。HPUSB指的什么呢,难道和USB不是一个接口吗?

网友B:
http://www.analog.com/static/imp ... ulator_final_A_.pdf
主要就是速度不同,HPUSB支持USB2.0,而你那个只支持USB1.1。 HP指的是high performance。

我看了一下设备管理器,我的会显示如下
|---ADI Dvelopment Tools
|               |---HPUSB-ICE JTAG Emulator

扒掉USB就不会显示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谢谢。我在我XP系统的旧电脑上(应该是USB1.1,也许和这个没关系)进行仿真使,硬件向导自动找到并安装了 21469 EZ-KIT LITE 驱动,然后建session,select connection type时应该选为EZ-KIT Lite。分享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analog.com/static/imp ... ulator_final_A_.pdf
主要就是速度不同,HPUSB支持USB2.0,而你那个 ...

很感谢你的帮助:)

网友C(2015-12-01):
usb ice早已经停产了,现在市面上用的都是hpusb-ice,支持的dsp系列和开发环境一样,主要是下载速度方面的差异(USB2.0的接口区别)。附件是一些adi仿真器常见故障解疑的问题说明,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或者加我北京东方迪码科技有限公司QQ:165099015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