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Cortex M3的系统上进行较大量的数据管理,用sqlite合适吗

楼主(2014-04-06):
某产品以nxp的mcu芯片LPC1788(96K ram)为基础,外部有at45db系列flash数据存储器,需要存储并管理约1万组数据记录,每组数据记录包括“序列号”、“项目类型”、“测试值1”...“测试值n”、“时间日期”等这样近十个数据项,需要按组实现如下的操作功能:增加(插入)记录、删除记录、按序列号(范围)查找、按时间(范围)查找、按测试值(范围)查找 等。初步设想在ucos或rtt等RTOS的环境下使用sqlite来做,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合适?
目前考虑到的问题是:
1.cortex-M3 环境下实现并运行sqlite是否可行(512K Flash ROM、96K RAM、运行频率120MHz)?
2.sqlite是否必须在文件系统的基础上实现?
3.如果不用sqlite的方案,用什么样的方式也可以较好实现上述需求? 初步研究似乎Hash表可以,但其似乎只能通过一个关键码值查找,而不能同时通过多个关键值(如序列号、时间范围 或 测试值范围 )查找!?

网友A:
这么点RAM,最好用HASH表,多放几个就是了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! 考虑到对另一个更大项目的技术储备,在资源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比较想使用sqlite,但对sqlite的了解一时半会还不能深入,不知道它的运行条件是有什么要求:ROM、RAM、操作系统支持等? 哪位熟悉它的同学能否来讲讲!

网友B:
sqlite似乎只支持带有文件系统的,M3系列的芯片支持ucosii系统,但是无法支持linux这一类的系统
似乎也没有sqlite移植到ucosii系统成功的例子,应该无法使用
hash不了解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