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CCS 编程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06):
在学习一个三相SPWM程序,有基本的程序教程。例程中,C相是通过A、B相计算得到,实际波形不是很理想。所以我增加了C相的sin表sinc,在包含主程序的源文件中定义申明了这个数组,sinc。然后在中断程序里调用,中断程序在另一个源文件里。编译的时候就提示“sinc” undefined。请问这是为什么?sinc 我已经申明了,为什么还是undefined。

定义的数组 float sina ,sinb,sinc

在中断里调用 sina ,sinb,sinc

编译提示错误 , “sinc  undefined”

sina、 sinb 是例程里就定义好的, sinc是我自己加上去的,为什么就会编译错误,很奇怪。。。。请高人指点

网友A:
你只是在主程序源文件中定义sinc数组,是否在对应的头文件中进行了全局变量声明extern,否则在中断中调用该数组时会包错的。

网友B:
在外部定义的    在调用source下面要做extern申明的
在.h中也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只是在主程序源文件中定义sinc数组,是否在对应的头文件中进行了全局变量声明extern,否则在中断中调用该 ...

编译通过了  感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外部定义的    在调用source下面要做extern申明的
在.h中也可以

感谢版主!问题已解决

网友C:
在使用前一定要先定义声明语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版主!问题已解决

解决方法记得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