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差分放大器

楼主(2014-04-06):
差分放大器有个管脚可以调整调整输出共模电压。

什么意思

网友A:
输出是差分的,也就是双端输出,无信号时两个输出保持一个相同的共模电压比如3V,而有信号时这两个输出就是反方向的比如一个2V一个4V。
而这个3V的输出共模电压,就是通过一个输入端管脚加上3V电压来给定或调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