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互补带死区 PWM

楼主(2014-04-06):
最近做个项目
需要用到互补带死区的PWM信号输出

另外在互补输出的时候 需要上面的和下面的PWM输出波形 占空比分别可调

不知道STM32F103系列的mcu是否可以做出这个

现在没有什么思路

还请各位大侠 赐教

网友A:
完全可以的,亲,用高级定时器

楼主:
亲 有代码示例吗
怎么感觉 带死区 对称可以做到
但是 对称的pwm 占空比是一样的 不可分别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