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关于SD卡CRC7计算,求助

楼主(2014-04-07):
玩STM32用SD卡但是CRC7总是编写的有问题,网络上也看了很多资料,还是没弄出来,所以来这里求教,下面贴出SD卡CRC7校验有关信息,希望有弄过的给讲解一下

网友A:
不需要搞这个,CRC校验是自动完成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搞这个,CRC校验是自动完成的.

发送命令不是要先计算好CRC再发送吗?

网友B:
STM32库中有计算CRC的库函数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发送命令不是要先计算好CRC再发送吗?

sdio会自动加上CRC发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dio会自动加上CRC发送

我知道SD卡只要开启CRC功能就会自动生成,但是主机不会啊,必须要自己设计程序计算,不过谢谢你的热心,我现在是看懂了CRC是如何算的,也明白自己的程序是哪里出问题了

楼主:
有没有知道怎么给分结贴的啊?我怎么总是给分分配失败···不想浪费那些分,要是实在不行就只能无满意答案结贴了

网友A:
当写入命令寄存器并设置了使能位,开始发送命令。命令发送完成时,命令通道状态机(CPSM)设置状态标志并在不需要响应时进入空闲状态(见下图)。当收到响应后,接收到的CRC码将会与内部产生的CRC码比较,然后设置相应的状态标志。

网友A:
除非你没有用sdio,自己spi也不需要,stm有个硬件CRC

楼主:
自己已解决,谢谢各位的热心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除非你没有用sdio,自己spi也不需要,stm有个硬件CRC

cocox的例程有具体的算法

网友D(2016-11-04):
觉得不需要学习的人还是闭嘴比较好,求知本是好事,被你们这么一弄,好似成了浪费时间,不会可以学,不学反而劝人不要学,这是何等道理?
学问不靠细心钻研从何而来?论坛中果然沽名钓誉之辈多,好事者多,真本事专心做学问的人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