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L101F3U 的可执行文件是哪种格式的?

楼主(2014-04-07):
请教:
STM8L101F3U 的可执行文件是哪种格式的?

谢谢!

网友A:
二进制文件,.HEX或者BIN都可以吧。用KEIL比较常用的是HEX。

楼主:
是的,也有.mhx格式的,motorola format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也有.mhx格式的,motorola format

这个格式我还没有用到过。我一直用KEIL,所以还是用的HEX,最近也用KEIL生成BIN文件用。

网友B:
S19 和 HEX 格式的

网友:
默认是S19格式,即motorola格式,因为STM8属于moto的CPU类型。
也可以更改配置生成HEX格式,即Intel格式。
烧写软件一般都能支持两种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