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16F676问题

楼主(2014-04-07):
我用PIC16F676,VPP 4脚悬空和接地都不行,必须要接电源才能工作,内置RC振荡的。是什么原因呀?那里配置问题吗还是硬件问题?

网友A:
不开资料就搞了
MCLR复位引脚需要拉高 或者你使能内部上拉啊
不然一直复位 你芯片能跑起来?

网友B:
Vpp引脚在非编程状态下默认功能是复位啊亲!

网友C:
楼主设计的时候不看资料?

楼主:
确实没看,事后才发现的。谢谢楼上各位提醒。但我也没法给每位加分呀。只好给打字最多的了。

网友D:
嗯嗯嗯,不急不急,慢慢来,仔细研读手册,慢慢体会,加油...对定时要求不高的场合,可以采用低成本的RC振荡器方式

网友D:
当振荡电阻阻值低于3k 时,振荡器工作可能不稳或**。阻值很高易受干扰。因此,建议保持在3k---100k 之间。在没有外部电容的情况下仍可工作,但考虑到噪声和稳定性等,建议使用一个大于20pF 的电容。希望对你有帮助,这次打字多吧...纯手工,嘿嘿...

网友D:
啊哦...一个罢^%$工^%%也给屏蔽了...哈哈哈哈...    纠正:"......振荡器工作可能不稳或**。......   纠正为::      "......振荡器工作可能不稳或停止正常工作。......

网友D:
现在挺严厉的么,哈哈......理解理解...水军太多,防范于未然啊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