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SOT-23封装,印有801,管脚名称分别为D、G、S,是什么管子

楼主(2014-04-07):
SOT-23封装,印有801,管脚名称分别为D、G、S,是什么管子。有点小着急

楼主:
是的,但是我想知道是什么型号的mos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s

是什么型号的mos管?

网友B:
原理图 画下,分析是PMOS 还是 NMOS 然后估算下电流 另外选个就好了,没必要一模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理图 画下,分析是PMOS 还是 NMOS 然后估算下电流 另外选个就好了,没必要一模一样的 ...

么有原理图,是在2kw开关电源的PWM上看到的这款元器件,想要买,想咨询下,原理图还原了一点点,不过考不出来,办公用的电脑是不连接外网的,

网友C:
测试一下就知道是Pmos 还是Nmos了

网友D:
也不排除是JFET

网友E:
L2SK801LT1G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L2SK801LT1G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