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黑匣子能增加不用打捞上来就解读信息的功能吗

楼主(2014-04-07):
黑匣子能增加不用打捞上来就解读信息的功能吗

就是黑匣子增加一个信号接收,一旦搜救收到黑匣子发射的信号,就发出指令,黑匣子就把信息发送出去,
除了语音可能长点时间,其他诸如温度高度等飞机信息其实是很少的,应该很短时间就能发送出去,

网友A:
飞机上那么多参数,飞行员调整哪个开关,设置哪些参数,都要记——而且还要有发生事故前多长时间内的数据保存,通过无线、水下声波这些发送数据的功率也不够,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应该是行不通的,

另外,最重要的一点是,为了找到而找。比如美国二战在海外战死的士兵,明知死了,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现在都在找,也要把他们找到带回去。

楼主:
调整哪个开关,设置哪些参数不可能每秒钟都调整吧,可能就一小时几次,几十个字节而尔,何况信息收到后一样可以再打捞上来,只不过是增加一种手段而已,

网友B:
同问。我也觉得黑匣子信号完全可以编码,收到信号后就知道是哪一种飞机,哪个一个型号的。类似于单片机的ID 一样。先知道是不是370的黑匣子,然后再打捞也不迟啊

网友C:
赞同楼上的方案。不仅仅靠一个低频的频率来确定。这样低频的频率人为因素好不靠谱。

网友D:
但这些都是能够做到世界公开的基础上,应该不会的

楼主:
可以加密发送,

网友E:
有道理,既然可以收到信号,就应该可以编码..

网友F(2017-08-26):
一切是为了省电

网友F:
难题是要发现在哪里,而不是打捞;能发现在哪里,打捞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事情

网友G:
加上无线数传功能没啥用,而且电池是个大问题。黑匣子落于地面不难找,关键是落在水下,而无线电信号无法在水下传输,所以楼主的想象没一点用,反而会造成电池供能方面的巨**烦,所以明智的设计是不会考虑的。不过黑匣子确实有个为了便于水下寻找的无线信标,用的是超声波发射机,入水一段时间后自动开始工作,电池可维持一个月左右。